[求助] SMIC 关于stackpip 的layout 和 实际的仿真model

楼主(2016-11-08):
各位版主:
      之前一直听说使用stackpip 做电容可以相当于 mos + pip 电容量可以相应得到增加,那么想请问一下几个问题:

1、这是根据SMIC DR 搭建的stackpip , 分别有以下layers:
     TIM、CAPBP、TOW、SAB、ONO、HVPF、SN、PSUB、CG、GT、AA、M1、CT
     组成,对吗?

2、如果这个stackpip是对的,那么跑LVS时,sch应该由哪些管子组成才能跟layout相对应呢?
(by the way,如果不能跑lvs,无法确认sch管子,那么要如何确认这个stackpip的值)

网友:
这个是你自己建的器件吗?是的话,画出等效的电路图,就知道你画的对不对,然后自己写提取代码
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(1)可以直接调取smic提供的PDK分解查看。
(2)smic既然有专门对应的LVS stackpip 器件,那肯定可以直接调取这个Model,不需要自己额外设计一个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谢谢你回答,我一开始是想直接从sch元件库调用symbol,跟这个layout作对比,如果通过lvs,一切都好说,但是没通过,好像这些层stack不对,而你的说法是让我直接创建一个symbol,对吗?那些W\L对应关系要如何处理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你回答,但是smic库里面是没有这个器件,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借鉴一下,他们也这么用,但是我没弄明白他们lvs是怎么通过的,W\L之间关系是如何确定。

网友:
schematic上调用两个器件试试,一个mos一个cap,连接关系按照实际连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对,我也试过,但是lvs界面显示layout层不对,我觉得挺不解,别人也是这么搭的layout,design rule上面也是这样说明,你有做过这样的stackpip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做过类似电容,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第一,工艺上允不允许这样做。这个一般没有太大问题;第二就是lvs的问题,如果lvs直接能通,基本就是像我那样分成两个器件,如果lvs有错误,还想这样做并且要清掉lvs report,那就只有修改command file了。其实通不通完全看各家lvs command file的写法。

网友:
lvs通过不了,那对应的layout部分识别为什么器件?也就是lvs rule将版图识别为什么
再一个就是你这样做能确认器件的特性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