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dram问题

楼主(2016-11-08):
sdram连续burst写操作正确,多次burst写操作中间间隔一段时间就可能出错,这个是为什么?如果降低时钟频率,也对了,会不会哪个参数配置的问题(O_O)?

楼主:
哪个延迟没有配对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是不是两个写命令之间的间隔没有配对,控制器可能配置的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