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bove_high 和 below_low 这两种noise 是否需要修下去

楼主(2016-11-08):
对于 noise; above_high 和 below_low 这两种  是否需要修下去呢

网友A(2021-05-19):
一般不care。只有above low 和 below high才可能引起问题而需要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不care。只有above low 和 below high才可能引起问题而需要修

前辈,请教下,拿clock noise violation举例,比高电平1还高的电平可以ignore,是什么电平?比0电平还低的电平是什么电平?负值?可以解释下细节吗

网友C:
mos管有阈值电压,高于阈值电压他也只是导通而已,低于阈值电压他也只是导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mos管有阈值电压,高于阈值电压他也只是导通而已,低于阈值电压他也只是导通 ...

前辈,比如说mos管的阈值电压分别是VDD 0.88V和VSS 0v,那高于阈值电压above high可能是1v,低于呢?是-1v?负值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辈,比如说mos管的阈值电压分别是VDD 0.88V和VSS 0v,那高于阈值电压above high可能是1v,低于呢?是-1 ...

看一下半导体器件就懂了,PMOS NMOS这些多子和少子分别是啥?沟道如何开启?这些搞懂就自然明白了,负电压其实就类似反向电压,低于阈值电压沟道都不会打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辈,请教下,拿clock noise violation举例,比高电平1还高的电平可以ignore,是什么电平?比0电平还低 ...

只要记住 1 和 0 只是一个标称值,不是"绝对的" 最高和最低电平,只是“平均的”高电平和低电平,因此在其上可以叠加小的纹波电压,产生比1还高的电压,比0还低的电压。就跟摄氏温度一样,摄氏0度只是一个标称值,比它低的温度还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