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荷泵

楼主(2016-11-09):
电荷泵的时钟不是直接到传输管栅上的,而是经过一个电容到栅上的,有什么特点?如果用P管做传输管,怎么做衬底切换?还有 由于传输管的栅源 栅漏 漏源电压都是小于常压管耐压值,能不能用常压管做传输管?

网友:
如果小于耐压值,要不尝试一下电平位移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电平移位是因为管子的漏源电压高于耐压值的时候才需要吧,这种事漏 或者 源 电压高 但漏源电压低于耐压值,难道也需要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哦哦,看错了,那就不需要了,哈哈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