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ntaurus 求助

楼主(2016-11-09):
请问有大神知道为什么SDE要先进行固定掺杂,在进行解析掺杂,固定掺杂和解析掺杂是什么意思?求大神指点

网友(2017-04-27):
你简单理解就行:固态就是本征浓度,均匀的。解析掺杂是类似注入后退火后的分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(2018-06-21):
固定掺杂是均匀的,一般用来掺杂衬底,解析掺杂是解析分布的,用来掺杂源漏区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