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折叠式共源共栅电路

楼主(2016-11-09):
下图是一个共源共栅电路和源级跟随器,目的是让输出和输入相等,现在stb仿真的相位裕度是30,增益裕度是10dB,出现了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,输入和输出相差了0.5mV,请教下大家,这个设计该从哪个方向去考虑,来提高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,试了往前推主极点和往后推次极点,但是效果不明显。

网友:
密集恐惧症  根本下不去眼   楼主你由必要让小数点后面显示这么多位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额,没注意这个,我改一下

网友(2021-04-17):
麻烦问一下这个电路的主要的极点如何判断是哪里产生的呢?求教

网友(2023-12-28):
不止两个极点一个零点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