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chipscope 里面有俩个时钟 但是有一个时钟一直不对,如何设置系统时钟

楼主(2016-11-09):
我用下面的这个代码 产生 clk_i_de=100M  clk_prcs_de=50M clk_o_de=100Mclk_pll1 u_clk_pll1   (
    .CLK_IN1_P(CLK_IN1_P),
    .CLK_IN1_N(CLK_IN1_N),

    .CLK_OUT1(clk_i_de),
    .CLK_OUT2(clk_prcs_de),
    .CLK_OUT3(clk_o_de),

    .LOCKED(clk_locked1));

我在调用chipscope 时 不知道应该用哪个信号作为系统时钟,就选择了高频clk_i_de作为系统时钟,结果只能看到clk_prcs_de时钟,而且应该另外俩个时钟出错了,我在前仿的时候可以看到正确的波形输出,在chipscope上结果不对了。
我用的是V6的板子,chipscope调用的时候是通过建cdc文件生成的。
求助

网友:
你CHIPSCOPE采样时钟100MHz的话,当然只能采样到50MHz的时钟了,很正常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果我还想 看到其他的信号是不是要调用2次ila核,在不同的时钟域调用 不同的系统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