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写eMMC块时,dat[0]线返回“101”CRC校验错误,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(2016-11-09):
如图是用xilinx的chipscope抓到的波形,可以看到dat[7]线在写块结束后竟然一直为低,这也是不合常理的,没在协议上看到dat[7]拉低表示什么含义。

同样的512字节数据,我仿真了下,CRC16计算的和chipscope抓到的一样啊,也即不应该是CRC计算错了。

希望做过的前辈给些指导建议吧,谢谢大家

网友(2017-02-08):
看时序,注意建立保持时间

网友(2017-06-12):
回复 楼主:

你好,请教一个问题啊,EMMC只作为存储用,不做为启动,初始化波形如下:
包含CRC的CMD0为48’h400000000095;
包含CRC的CMD0为48’h4140FF808089;
发现发送完CMD1后设备始终无应答,给给些建议么,
初始化时钟为200K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Hi, 40FF8080就是CMD1的应答啊,只不过仍然busy而已,你现在调到哪一步了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不是啊,上面的是仿真的波形,其中 cmd_dir 信号为1时,表示FPGA输出给emmc芯片,也就是FPGA发命令。当 cmd_dir 信号为0时,代表FPGA接收应答,上板子后真实情况是:发完CMD0后延后8个时钟,接着发CMD1,5个时钟后一直接收不到东西啊,CMD线一直为高,不行从何查起了?你调到哪步了兄弟?我QQ号:474946724,加下一起讨论下呗!!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你好 :    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,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,但是写校验一直101啊,你是怎么解决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4-06-26):
关于写eMMC块时,dat[0]线返回“101”CRC校验错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:
①数据写入的CRC校验算法确实存在错误;
②emmc器件对应地址的块已损坏;
③emmc器件在写入时,时钟的上升沿不处于写入数据的稳定时间,也就是时钟沿与数据同时跳变,导致数据写入不稳定,从而影响CRC校验,这种情况在Bus线上存在上拉时尤为明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