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AXI中4k边界问题

楼主(2016-11-09):
请问在AXI中为什么会规定 4K 边界,其意义是怎样的?在cross 4K 边界时,要将一个burst拆分成两次,那么,访问空间在远大于4K时,还要每次都拆分吗?
例如,在电脑与U盘间 拷贝一个上G的电影,又是怎么处理?
请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!

网友(2018-04-29):
一中说法是为了避免同一个burst访问到两个slave,因为不同slave的存储空间是以4K为边界的,保证不跨越4K,那么就能有效避免在同一个burst中跨越两个slave,跨越4k边界的时候需要进行拆分,分两次或者多次分发。

网友(2020-02-14):
基本上就是楼上的说法,为了避免一个burst访问两slave,这种情况下你的命令有可能只有一个slave收到,这样就会有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