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启动电路

楼主(2016-11-09):
带隙基准原启动电路在快速启动时,输出电压先升到vdd然后降到正常值,主要由于启动电路的关断由启动电路电容充电时间决定,而非带隙电路控制,因而改变启动电路,采用反相器加nmos结果导致电路震荡,请问该如何处理?

原电路

原电路

更改启动电路后

更改启动电路后

原电路输出电压瞬态波形

原电路输出电压瞬态波形

更改后输出电压振荡

更改后输出电压振荡

网友:
华大九天的Aether吧……

又是比赛题目?

网友A:
左边这个反相器要做的很不对称,P很弱很弱,保证翻转阈值在VthN附近。反相器的输出还可以加个电容。

楼主:
试了一下,加电容确实是可以让电路正常工作的

楼主:
请问转换阈值为什么需要在Vth附近呢?

网友:
加稳压电容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 因为要那这个反相器检测vref是否启动,vref启动后1.2V,所以反相器阈值要在1.2V以下,考虑到工艺温度影响,尽可能做到VthN附近,这样才保证不影响正常工作。
    这个基准电路有改进的地方。
    1. 最上一排PMOS gate到VDD建议加电容,可以用PMOS做电容。改善PSRR。
    2. Vref输出一般是一定要加电容稳压的。

网友(点评):
为什么给栅极加电容可以提高PSRR

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,学习了

网友(2018-06-14):
改变启动电路,采用反相器加nmos啊

网友:
你这个EA的偏置电流是自己给自己提供,这个看起来还是一个正反馈环路,

网友:
反相器的输出还可以加个电容

网友(2022-07-07):
你这样反相器的静态电流怎么解决呢

网友(2024-03-21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为什么给栅极加电容可以提高PSRR

网友:
VREF  給INV輸入端的電壓太接近NMOS 的VTH所導致,建議將給StartUp電壓高些以避免來回震盪

网友(2024-05-30):
引用 网友A:
左边这个反相器要做的很不对称,P很弱很弱,保证翻转阈值在VthN附近。反相器的输出还可以加个电容。 ...

你好,大佬,反相器输出加了稳压电容,但是基准电压稳定还要200us,这是什么原故?望赐教

网友:
你好,大佬,反相器输出加了稳压电容,但是基准电压稳定还要200us,这是什么原故?望赐教

网友(2025-02-11):
这个启动电路只有在有上电的情况才能正常工作 在不上电时高温时静态工作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