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$cast使用疑问?

楼主(2016-11-09):
1

   $cast(cpl_trans, _trans.clone());

   req_trans = cfg_req_trans_q.pop_front();

   $cast(gtrans, cpl_trans.input_trans.clone());

2

  $cast(cpl_trans, _trans.clone());

   req_trans = cfg_req_trans_q.pop_front();

   if($cast(gtrans,cpl_trans.input_trans.clone()))

   `uvm_info(get_type_name(),$psprintf("gtrans is =%s", gtrans.sprint()), UVM_NONE)

   else

   `uvm_info(get_type_name(), "gtrans isnull", UVM_MEDIUM); #run过程中从未进入else分支

If run 1errornull object access  ->Line383   gtrans.set_req_id(req_trans.input_trans.get_req_id());

If run 2 passed

为何run 2 is passed,$cast用if进行条件判断和不判断有何区别吗,感觉cpl_trans.input_trans.clone()第二层直接用cast就会有问题,如果只是cpl_trans 进行cast估计就不会有问题。

各位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?望解答一下,不甚感激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围观学习

网友:
$cast函数会尝试类型转换赋值并且返回转换结果,转换成功返回1,否则返回0。并不一定每次都能转换成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回复,但是整个case跑下来,我未见有进到else分支去啊,也就是说说cast始终是成功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那问题在代码的其他部分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