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MSP430F149的定时器中断的讨论

楼主(2016-11-09):
各位前辈,朋友,我用的定时器是TIMERA,并且我的程序可以正常的跑起来,也能发生定时器中断,并能执行其中中断服务程序,但现在问题是,我通过改变TACCR0的值,不能改变定时器发生中断的时间间隔,这问题会出在哪呢?我用的模式是增计数模式,望知道的同志可以告知一下,感谢

楼主:
z知道的告知一下,谢谢了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!

网友:
void setup_clocks_xt2 (void) {
  int i;
  BCSCTL1 = DIVA_0 ;
  do   {
    IFG1 &= ~OFIF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OSCFault flag
    for (i = 50; i > 0; i--);                  // Time for flag to set
  }
  while ((IFG1 & OFIFG));
  BCSCTL2 = SELM_2 + DIVM_0 + SELS + DIVS_3;
}
Void setup_ta(void) {
TACCR0=13824;        //11059200Hz /8/13824=100Hz for 10ms time base .

  TAR=0;
  TACTL = TASSEL_2 + MC_1 + TAIE ;           // SMCLK, up counter mode, interrupt
  TACCTL0 = CM_0 + CCIS_2 ;       // Compare mode, SMCLK
  TACCTL1 = CM_0 + CCIS_2 ;       //
  TACCTL2 = CM_0 + CCIS_2 ;
}

//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System timers
//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(void) {
// write you are program in here
}

// Timer_A1 Interrupt Vector (TAIV) handler
// TIMERA_ISR(Timer_A)
#pragma vector=TIMERA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(void) {
}

网友(2016-12-23):
是用的Channel0么?TACCR0对应的只是channel0的计时器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