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MOS 门电路动态功耗 求助大牛

楼主(2016-11-10):
小弟 最近搞了一个锁相环,PFD使用数字结构,自己搭的门电路,但是有个问题,门电路动态功耗比较大,在5mA左右,我的CP LPF VCO 都是uA级别,所以想请教大牛能不能帮我看看,用CMOS自己搭建的与非门、或非门、非门,怎么能够减小其动态功耗。不胜感激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选择合适的L,不一定取工艺允许的最小长度,同时把门电路的W/L尽可能做小,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这个是CPPLL中的PFD用的,还有与非门、或非门动态功耗都很大!比较郁闷

网友(2016-12-25):
看复旦的书,,有好几种方法

网友(2017-12-13):
门电路动态功耗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