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C问题

楼主(2016-11-10):
各位大神,我在做DRC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,而且都是N管出现这样的问题,由于小白第一次画版图,不知道这是啥意思,请大神们指点一下,感激不尽!

网友:
在固定距离内添加一个cell,就像做天线ant的模式,数字部分里面都需要这个,具体是啥我忘了,你去现成版图里找找,这个cell不是器件单元,明天上班我再给你去找找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您的回复,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