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urrent mirror

楼主(2016-11-10):
哪位模拟大神帮忙分析下面这个电流镜在产生PMOS镜像管偏置电压时的好处,电路如下

第一个图中的VREF接第二个图中的VP,Vout接后续镜像PMOS的栅端,第二个图中的二级放大器可以稳定VP电压,但真正供给后续电路的偏执电压来自于第一级放大器输出,那么放大电路的好处还有多少呢?此外,是否由于后续需要偏置的是PMOS,所以从第一级引出偏置电压较好,假如后续需要偏置NMOS,那么 是否从第二级放大器输出引出较好?
求教大神。谢谢。。

网友:
你给的资料不是很祥细:
我大概分析一下(从NMOS过渡到PMOS,看起来你的电路对于这路电流的镜像要求很高,应该需要?)
1,放大电路的好处是可以使得MN15(看的不是很清楚)就是Gate接VP drain接VM的NMOS管子这个NMOS的
VGS=VP=VDS(忽略OP的offset),与第一幅图中的Vref的NMOS的VGS=VDS相同所以电流会很准
我猜测你的电路应该是工作在超低的电源电压下,要不然不用这么复杂
2,此外,是否由于后续需要偏置的是PMOS,所以从第一级引出偏置电压较好(我认为是的),假如后续需要偏置NMOS,那么 是否从第二级放大器输出引出较好?(没有必要,直接就用VREF偏置,除非你的loading很重,或是对于建立时间有要求)
3,看到的资讯太少,不能给出一个客观的分析,凑合看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确实工作在低压下,1.2V. 建立时间还是有一定要求的, 感谢了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