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把uvm-1.1复制到仿真目录下 编译报错

楼主(2016-11-10):
这是报错

这是报错

我把uvm-1.1复制到仿真目录下 编译报错

在vcs 后面加了 +incdir+./uvm-1.1

楼主:
之前用的是-ntb_opts uvm-1.1,这样用的就是安装目录下的,现在想用自己目录下

网友:
库文件也要incdir编译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指的库文件是什么,不在uvm-1.1下吗??? 报错的文件,还有DPI那几个文件都在uvm-1.1下

网友:
dpi也要编译的吧

网友:
vcs好像可以指定uvm库路径的,具体翻翻vcs ug看看

网友(2020-03-04):
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