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精品文章合集(500篇!)    创芯人才网--重磅上线啦!
[求助] MSP430F149单片机定时器B的用法

楼主(2016-11-10):
有没有谁知道MSP430F149单片机定时器B的用法,望知道的给我告知一下,感谢

网友:
void setup_clocks_xt2 (void) {
  int i;
  BCSCTL1 = DIVA_0 ;
  do   {
    IFG1 &= ~OFIF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OSCFault flag
    for (i = 50; i > 0; i--);                  // Time for flag to set
  }
  while ((IFG1 & OFIFG));
  BCSCTL2 = SELM_2 + DIVM_0 + SELS + DIVS_3;
}
//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Setup CPU timers
//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setup_timers(void) {

  TBCTL = TBSSEL_2 + MC_1 + TBIE;
  TBCCTL0 = CM_0 +  CCIS_2 + CCIE;
  TBR=0;
  TBCCR0 = 13824; //11059200Hz /8/13824=100Hz for 10ms time base .
  TBCCTL1 = TBCCTL2 = TBCCTL3 = TBCCTL4 = TBCCTL5 = TBCCTL6 = CM_0 + CLLD_2 + CCIS_2;
  TBCCR1 = TBCCR2 = TBCCR3 = TBCCR4 = TBCCR5 = TBCCR6 = 13824;
}

// Timer B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10 time base
#pragma vector=TIMERB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B0 (void) {
        //keytimebase++;
        current_on();
        rep_timer1++; rep_timer2++;
        key_sel_timer++;
        backlight_timer++; battery_timer++; bootup_timer++;
        if (display_count) display_count--; else display_refresh();
        if (delay_count) delay_count--;

        mstimer_count++;
        if (mstimer_count>=100) { // 1 second
                mstimer_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menu_scale_timer++;
                if (menu_scale_timer>30) { // 30 second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u_scale_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u_scale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turn_timer++;
                if (return_timer>=3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_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_detecto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// CCR2 to CCR6 you can control by PWM mode
// or time phase control
#pragma vector=TIMERB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B1 (void) {
  switch( TBIV ) {
  case  2:    // CCR1 interrupt (never)

  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case  4:    // CCR2 interrupt
          break;
  case  6:    // CCR3 interrupt
          break;
  case  8:    // CCR4 interrupt
          break;
  case 10:    // CCR5 interrupt

               break;
  case  12:    // CCR6 interrupt
          break;
  case  14:    // timer overflow same as timer B0

          break;
  default :   break;
  }
}

网友:
MSP430F149单片机定时器B的用法

网友(2016-12-23):
和定时器A类似,就是多了一个group的功能,以及可以在不同时刻重新装载CCRx寄存器。

网友:
太厉害了,这个是TI公司的?

网友(2017-05-11):
取决于你的项目,东西没有过时一说,只有用处不同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