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流镜的相关问题

楼主(2016-11-10):
电流镜中为何要将栅极和漏极相连?请教大神详细解答

网友:
,谁说一定要相连的,有不需要相连的,这里只是给一个偏置电压而已,二极管连接又可以保证工作在饱和区,多方便啊。回复 1# super成

网友:
栅极和源级相连只是自偏置的一种形式,电流镜重要的是栅极,不考虑二阶效应的话,栅极电压一样就决定了电流一样

网友:
多看书 自己可以有答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正解,受教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不是就是说,电流镜的复制就是由于栅源电压决定,而栅漏相接是提供自偏置,即使不连也可以通过外部加栅压给予偏置

网友:
个人理解。
源漏相连后,被镜像管上的电流变化在源漏形成变化的电压(I-V),同时给镜像管的栅端,然后在镜像管的漏端按照W/L比形成一定比例的电流(V-I),达到镜像的作用。
如果源漏不相连,就好比只是两个阻值相同的电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是的,只要MOS管处于饱和区,就满足平方律,忽略二阶效应就只跟栅源电压有关,所以接下来就只需要考虑怎么确保MOS管处于饱和区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偏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