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基于FPGA的双目高清视频图像采集与压缩存储

楼主(2016-11-10):
FPGA学习新手,课题遇难题,论坛寻思路!

两个ov5640采集视频1920*1080*30fps,摄像头输出的是RGB信号。fpga控制两个摄像头采,只是OV5640还没有调通1080p,目前是800*600*30fps。
接下来要做的是把采集到的视频信号进行压缩和存储到sd卡。

我现在是先做bmp格式的图片的存储,这个bmp图片800*600的图片的存储到sd卡,用纯Verilog语言编写,现在存到十几张就存不了了。我有个思路,就是ov5640直接输出JPEG格式,然后转AVI,存sd卡,这样就比我最初的想法直接用专门的编解码芯片的工作量要减小很,并且工作难度也是由简至难,符合初学者新手的摸索模式。
我有以下几个疑问?FPGA初学者不懂的太多了,请前辈不要介意很low的问题哈。

1. 是不是需要NIOS ii来存图片和视频呢?ps:目前正在学习《NIOS ii那些事儿》;
2. JEPG图片如何转成AVI格式视频呢?虽然说视频就是多张图片组成;

3. 选用哪款开发板能实现储存摄像头采集到的jpeg图像转成的AVI格式视频呢?

多谢指导!

各位大神有思路的烦请指导!
FPGA晚辈刘时哉讨教了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个你估计过数据量么?能存到SD卡么?速度跟不上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先缓存到SDRAM呢,然后在存到sd卡?

网友:
1、NIOS来存视频,处理能力完全不行。
2、OV5640能直接出JPEG?只是RAW而已,需要你JPEG编码才能转成JPEG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ov5640是可以直接输出jpeg,内嵌压缩编码,只需要对其进行配置即可。

网友:
全景视频? 看看insta 360怎么做的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看了下datasheet,这款cmos确实带ISP来进行jpeg编码。

网友:
NIOSII感觉不是最新的技术啊
既然是做课题,不考虑成本,为什么不用SOC FPGA呢?
如果不是采集Raw data,而是JPEG的话,一张图片只有几百KB,一秒30帧,也就是十几MB。
那么重点就不在FPGA上面了,把接口调通后,重点转移到ARM操作系统和驱动开发上面。

楼主可以考虑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没有啦,就是单纯的采集两路视频信号,现在没有什么思路,FPGA新手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  多谢您的思路分析,我是FPGA初学者,所以还在学NIOS,目前对soc不太了解,也没时间继续学新内容。不过基于NIOSii的SOPC系统倒是略有了解。   存储到sd卡的确是要把重点放到操作系统和驱动上面。但是不用ARM 的话,能不能考虑FPGA和NIOS ii软核的SD卡文件系统来实现呢?就是利用FPGA构建一种用于SD卡读写的SPI控制器,而在该控制器上实现一个基于NIOSii 软核处理器的嵌入式文件系统,不知可否?
   但是涉及到文件系统,又要学习新知识啦,发现要学的东西很多啊,所以到这一步又没有新思路了。
  思路只是断断续续,没能连在一起。多请高手前辈指导!!!
  不胜感激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首先,多些前辈的热心指导。   是的,ov5640是可以输出JPEG图像。但是配置摄像头输出JPEG格式的图像,输出到显示屏显示的话怎么办?之前做的是RGB565,然后转换成RGB888输出到显示屏。   那现在配置成JPEG后怎么输出到显示屏输出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显示屏认不了JPEG格式的数据,只能认RGB数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那只有把JPEG图像存到SD卡里,然后用电脑读取SD卡来显示采集到的JPEG图像吗?有没有基于FPGA的JPEG转RGB的算法或者芯片呢?

网友(2019-05-19):
请问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