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EX warning:No ground net name defined in PEX NETLIST statement

楼主(2016-11-11):
我已经在PEX Option>Netlist里设置了Ground node name为AVSS,PEX过程中,出现下面的warning
PEX warning:No ground net name defined in PEX NETLIST statement and "0" will be used in the netlist

网友(2020-08-04):
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0-11-05):
PEX设置问题,Setup----PEX Options---Netlist----Format---Ground node name把地的名字填上就好了。

网友A(2021-12-01):
引用 网友B:
有用,谢谢!

您好,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?我没有在pex option里找到楼上说的ground node nam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?我没有在pex option里找到楼上说的ground node name
...

我记得有个地方有个match node by name的选项,改一下试试?
也可能在上一步LVS里,时间有点久远记不清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记得有个地方有个match node by name的选项,改一下试试?
也可能在上一步LVS里,时间有点久远记不清 ...

找到了,十分感谢!

网友C(2022-04-20):
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直接在ground node name里想把自己地的名字输进去,发现打不了字,这个名字是怎么搞进去的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直接在ground node name里想把自己地的名字输进去,发现打不了字,这个名字是 ...

打不了子是不是没勾选前面的小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打不了子是不是没勾选前面的小框

勾选了诶

网友E(2022-05-25):
我也写不了字,请问兄台如何解决的?

网友(2022-10-31):
我也已经在PEX Options---Netlist----Format---Ground node name里面填了GND,但是仍然报错。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呢?谢谢分享

网友(2023-06-12):
同问,我的也是这样

网友F(2024-01-04):
引用 网友E:
我也写不了字,请问兄台如何解决的?

同打不了字,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(2024-08-17):
引用 网友F:
同打不了字,请问解决了吗

我右键粘贴进去了

网友(2024-12-27):
系统安装了中文输入法会导致calibre无法输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