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电路打孔一般没什么特殊要求吧?!

楼主(2016-11-11):
看到别人画的版图,数字电路部分打孔基本都是一个孔和两个孔的,一般数字电路是可以打一个孔的,那么为什么在可以打两个孔情况下却只打了一个孔呢?是画版图那个人个人爱好吗?!另外,打两个孔的时候,接线刚好在孔的中间,这个只是为了整齐吗?

网友:
没有要求。1,孔少好走线
2,对称好看点

网友:
盡可能 2 個孔

网友:
3楼说得对,从良率的角度讲尽量不好single contact/via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