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验证方式初级小问题?

楼主(2016-11-11):
我刚遍写了一小段verilog代码和一个testbench,然后用vcs编译和仿真,并且可以看波形图。这就算是验证完成了吗?最起码从flow上看已经完成了对吧?那UVM是做什么的呢?

网友:
最近在看UVM,说一点不成熟的看法。从你描述来看,你应该写的是一个定向测试,对于一个很小的模块(你写的一小段verilog)这样也许很简单,自己对比下波形图和设计要求是否一样就可以了。如果是一个很复杂的设计呢?难道你自己挨个去对比波形?这只是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,UVM做的事情非常之多,还需要好好学习。建议楼主看一看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有帮助。就是很简单的小代码自己编写一个testbench验证一下就OK了,对于复杂的设计需要UV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