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cadence收敛问题

楼主(2016-11-11):
Transient simulation reaches maximum allowed number of times to approach minstep within 5% of stop time.
        Change option `max_approach_minstep' to adjust the allowed maximum number of times to approach minstep.

一个s量级的仿真,每次仿到2s左右就这样出error终止了,用的conservative精度, 这种错误要用什么避免?

网友:
建议换成一般精度试一下。

楼主:
换成一般精度就会一直出现电流震荡,而conservative精度则不会出现震荡,正常情况应该不会出现震荡的,所以用conservative精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,你看下存储数据有多大,是不是塞满了硬盘没有空间了

网友(2019-03-26)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一般精度会振荡,精确就不会振荡但是不收敛。说明其实电路还是振荡的,你需要改善电路的稳定性。

网友:
这震荡不先解决,留着过年呢。。。

网友(2024-11-01):
所以只要改成最高精度conservative就OK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