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艾伦的cmos模拟

楼主(2016-11-11):
刚看到艾伦的第四章模拟CMOS子电路,看到最后一个带隙基准一头雾水,前面子电路都有电路图以及相关的解释,带隙基准大部分都在讲VBE对温度的依赖,该怎么梳理这部分的内容???

网友:
1.VBE的温度系数为负的,VBE的差值(VBE1-VBE2)=VT*lnn温度系数为正的。保持在常温附近的温度系数为0,这是带隙的需求。
2. 一般大致估算(老工艺) VBE的温度系数 -1.5mV/k 正温度+0.087mV/k。构造:
   VREF = VBE + VT * m*lnn 使得m*lnn大致为17.2。这个值出来一般就在1.25V。m一般为电阻比例值。
3. 各种结构就是为了构造上述表达式。构造老点的你看Razavi的,新的你找几篇论文看看。我电脑上暂时没有,在论坛上搜搜,应该很多。
4  其他的为了追求极致的 做曲率补偿的就是进阶的过程了。
5.  带隙还有一部分 是启动电路,环路稳定性等,这部分需要在论文上学习了解。
6. 当然BJT的一些基础内容你还是需要知道的,这对深入理解带隙还是很有帮助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