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提取寄生的时候C和CC分别来源于哪里?

楼主(2016-11-11):
用calibre PEX提取版图寄生,R好理解,就是金属连线等的寄生电阻。那么电容C和CC分别来源于什么呢?现在后仿发现这两者对电路影响特别大,该如何从版图上去减小它们呢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C是寄生电容啊,同层金属、不同层金属,金属与衬底之间都会有寄生电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金属连线之间的电容不应该是耦合电容CC吗?

网友:
寄生电容和耦合电容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不是说他们是什么意思,我是说他们都来自于哪里,比如与同层金属间、与相邻层的金属间等等

网友:
c是某一net对其他所有net的寄生总和。
cc是指某两个net之间的寄生,
所以你在抽出的寄生网表中,某一net对其他所有net的cc总和就等于c值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你说的好像不对。C和CC肯定不会是重复的,在提取寄生的时候,一般是提取R+C+CC,在提完寄生的RVE窗口也可以看到C的大小,CC的大小,以及C+CC的大小。如果C是各种CC的总和,怎么还会把它们相加呢,那岂不是重复计算了?

网友:
我理解的你的C是calibre里面的lumped c
cc是coupled c,你可以具体查manual看看。
要命令行的方式抽取RC的话一般是有R+lumped C和R+coupled C。
你知道你抽取的过程一共运行了几次calibre -xrc或者是calibre -xact吗?

网友:
C net to 衬底
CC net to net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这么说,如果想把C在电路中等效的话,可以在这条线上接一个到地的电容了?   而且CC相对于C来说应该有很多,因为一条net跟很多的其他net之间都会有耦合。
   这样理解对吗?
   谢谢你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基本上是的

网友:
在工艺越来越小以后,寄生电容(包括C和CC)对电路的影响越来越大,这不仅需要后端在layout的时候需要注意,而且需要前端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就考虑进去,如果电路前端设计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寄生电容的量级,留给后端的余量很小,即使后端在怎么努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后端在版图上的处理无非就是增加线和线之间的space,减小width,尽量减少cross,最基本的寄生是避免不了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十分感谢!

网友(2021-08-13):
R+C+CC=Distributed resistors and capacitors +coupling caps

网友F(2022-04-14):
想请教一下要如何根据RVE中的寄生在原理图中进行等效,可以在原理图的走线处并联一个电容吗

网友(2022-05-30):
C:所代表的是金属线对AVSS的电容;
C+CC:既包括金属线对AVSS的电容,也包括金属线之间的电容。

网友G(2024-03-05):
c是net 到衬底的,,那该如何降低这个c呢??困扰好久了,请哪位大佬解惑一下

网友H:
CC 是耦合电容;C是除了耦合电容以外的集总电容,一般情况C指的是衬底电容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CC 是耦合电容;C是除了耦合电容以外的集总电容,一般情况C指的是衬底电容。
...

我现在把PEX中PEX Netlist-GROUND填上了我版图的地,然后提取C+CC,结果网表里面AVSS的C电容仍然不为0,这是为什么呢?
AVSS到AVSS的电容应该是0吗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我现在把PEX中PEX Netlist-GROUND填上了我版图的地,然后提取C+CC,结果网表里面AVSS的C电容仍然不为0, ...

正常你calibre ground node name 不写名字,pex netlist里面C电容的下级板就是“0”,如果你的ground恰好是avss,激励给的是0,这样就是正确的。一般spectre仿真 全局ground  0是可以带入的,如果用calibreview 反标仿真 ground 0最后会按照floating处理。

1.当你仿真时 模型里有且只有一个ground 最好是把 ground node name 写上你的实际名字,这样不确认什么类型仿真都可以准确带入;
2.当你仿真时 模型有多个地,这时候就不要写ground node name了,因为只能写一个,这样带入是不准确的;这种情况需要写ground layer name;

网友(2024-05-23):
引用 网友H:
正常你calibre ground node name 不写名字,pex netlist里面C电容的下级板就是“0”,如果你的ground恰好 ...

老哥,starRC和calibre PEX设置是一样的吗?starRC里面有一个NETLIST_GROUND_NODE_NAME命令,默认衬底是”0“理想的地,需不需要设置成我实际上的AGND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正常你calibre ground node name 不写名字,pex netlist里面C电容的下级板就是“0”,如果你的ground恰好 ...

我现在仿真下来,NETLIST_GROUND_NODE_NAME保持默认0和设置成实际上的地对仿真结果有影响

网友(2024-11-15):
引用 网友F:
想请教一下要如何根据RVE中的寄生在原理图中进行等效,可以在原理图的走线处并联一个电容吗
...

同问,如何根据RVE结果在原理图和版图上等效寄生电容呢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正常你calibre ground node name 不写名字,pex netlist里面C电容的下级板就是“0”,如果你的ground恰好 ...

大佬ground layer name,是什么,在哪找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大佬ground layer name,是什么,在哪找呢?

在LVS rules里面找定义

网友(2025-01-13):
请教一下目前我做了一个三通道的TIA,单个TIA后仿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三个组合起来带宽就降低到不达标了。三个通道都是独立的电源和地,经过分别提取电阻电容,最后确定是c+cc的问题。但不知道具体怎么修正,是仿真器关于calibre ground node name 的问题吗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c是net 到衬底的,,那该如何降低这个c呢??困扰好久了,请哪位大佬解惑一下 ...

既然是衬底的,那就用高层走线去降低。也就相当于把电容的上极板拉开,不就行了。(纯理论分析,未实践)

网友G:
引用 网友K:
既然是衬底的,那就用高层走线去降低。也就相当于把电容的上极板拉开,不就行了。(纯理论分析,未实践) ...

之前试过没用。和走哪层金属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之前试过没用。和走哪层金属没有关系。

和金属应该是有关系,只是顶层金属影响小。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不是mos的有源区面积以及通孔,金属1,大概率还是mos有源区引起的,想办法改变这个?

网友:
C一般是对地的电容,主要是一些离其他net较远的连线部分产生的。CC一般是coupling电容,是两个连线之间的电容。减小C的方法是用高层金属和窄的连线,但是窄的连线又会有EM问题和电阻问题,所以不能太窄。减小CC的方法是让上下层金属重叠部分尽可能的小,左右的金属之间的间距尽可能的大,但是这样会让芯片面积变大,成本会增加,所以只能折中处理。

网友(2025-11-18):
引用 网友H:
正常你calibre ground node name 不写名字,pex netlist里面C电容的下级板就是“0”,如果你的ground恰好 ...

我在pex时一个不设置Ground node name,一个设置Ground node name:AVSS,其他设置完全一样,两个提取出来的calibre结果进行tran,两者波形差别很大,不设置ground node name 的波形变的失真和前仿差别很大,而设置ground node name的波形和前仿类似,只有大小变化,这个原因会是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