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2009

楼主(2016-11-12):
谁有ADS2009的软件下载啊 装了个2012第次打开都要破解 别的也找不到合适的资料 在网上找来找去找到一本全的2009入门到精通的完整的书 软件找不到一样的 谁有发一个谢谢

网友:
没必要用09版。
下载个2013或以上,在EETOP能找到破解,但是要先把你之前的注册表清理一下。
你那本09版的教材,里面的内容都能跟2013版的对应,不用担心版本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2013版以上在什么地方有下载  我是新手 ,望指教 ,谢谢

网友:
可以直接下载2016版本的,在官网上下载,然后找一个破解补丁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