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芯片dft测试时,生成两个pattern对应失效点不一致

楼主(2016-11-12):
[求助]芯片dft测试时,生成两个pattern对应失效点不一致

pattern1失效的有一些用pattern2再测时候pass了
同时也有pattern1 pass的用pattern2再测时候fail了

网友:
首先你需要说明下pattern1/2之间的差别是什么,target的fault是否有不同。
按照我的理解,你的两个pattern target的fault是不同的,出现不同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