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直流升压 0.2V-5V

楼主(2016-11-12):
小弟在读研二,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,老板叫我找几个直流升压电路,能将0.5V电压升到2V,而且要效率高。但小弟找了知网上,发现资料寥寥无几,想问各位前辈有没有相关的资料,或者能告诉我这种电路属于什么吗,算是DC-DC?我看DC-DC电路不一般从几伏升到几十伏吗?

网友:
DC-DC包括升压型(Boost),降压型(Buck)和升降压型(Buck-Boost)。你所说的是Boost. 找一些DC-DC Boost Conveter的资料。Funde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 这本书不错。

网友:
      如果只有0.2V , 那电路能动作吗? 可能VTH 都不够, 还是可以使用 native mo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对对,我说错了,是0.5V到2V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你们啊,我也找了些BOOST型的看了,感觉他们都是升压到好几V感觉结构比较复杂,我这个是0.5V到2V,在题目中我说错了。会不会升压的范围小,电路会简单一些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