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 fft求助

楼主(2016-11-12):
利用matlab对adc的输出进行fft,typ corner下的结果利用代码可以得到正确的图形,与cadence仿真结果一致,但是对于ssh corner下的结果利用matlan代码得到的结果如下图,typ corner的结果还能得到9.5的enob,ssh结果只能得到7.5的enob,不知道哪儿不对,是代码的问题还是结果的问题?求大家把把脉,多谢大家!

网友:
这必然是结果有问题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结果是没有加窗的结果 加了窗就回到9个enob 但是我用的是相关采样 照理说 不加窗也没有频谱泄漏啊 typ corner和ssh corner能相差2个enob?这差距有点大

网友:
1.代码typical能正确,说明没问题。
2. 实测还是仿真?
3. 有out of range的判断信号么?恢复的波形是否被削峰了?降低输入幅值Vp,比如取0.9Vp,看看结果。如果正确,说明被out of range,在FS的范围内被削峰了。
4. ss corner电压如果给的是最低电压,换成typical下电压,看看结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多谢回复 这是仿真的结果,输入信号已经给了90%FS,输出也没有被削顶。

网友(2021-05-27):
是不是SS下,有些BIT还没建立完全,就强制到tracking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