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放大器工作原理,看不太明白

楼主(2016-11-12):
这个电流反馈放大器如何进行分析呢?

楼主:
M3 M4和电阻R2形成电流反馈网络》?为什么输出VOUT在M5 M6的栅极呢?M5 M6栅极电压不是等于AVss+VGS6 不是应该是一个定值吗?

楼主:
M5 M6的漏电流增大,其栅电压也会增大吗? GS之间PN结的压降不是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看出来他的工作原理了吗?我有点看不明白了、、、、

网友:
M5/M6显然是diode接法。这个图里如果不想交是画了跳线的,M5/M6的gate和drain连接处显然是有连接点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sorry,没有细看。那这样更好,这种结构按照huijsing他们的分类就是dircet current-feedback,可以用关键词去搜相关的paper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非常感谢!!我看了无数遍怎么就没想到M5M6的G和D是相连的呢,画了跳线才表示不相连,这样就好理解了。还想请教一个问题,电路中R1的作用是什么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非常感谢!
不过这两者应该有区别的,您发的这个图是VOUT通过R3 R4反馈给Q21Q22的栅极,而我这个图不是这样,应该是M5M6的D和G是连在一起形成两个MOS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