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全差分运放接成闭环形式,偏置点如何建立

楼主(2016-11-12):
各位大神。小弟在此弱弱的请教一个问题,全差分运算放大器接成闭环形式,其偏置工作点如何建立?      假设条件 运放工作电源电压1.2V,输入输出共模电压0.6V ,请高手分析一下运放输入端的偏置电压如何建立。(实际运用的时候,不会给闭环全差分单独提供偏置电压)

全差分运算放大器接成闭环形式

全差分运算放大器接成闭环形式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假设负载电阻RL很大 不会影响运放的开环增益。R1,R2的阻值大小不会影响运放的直流增益。  在实际仿真中全差分运放不需要额外的偏置电压。

网友:
全差分运放需要共模反馈来偏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全差分运放确实需要共模反馈,我的想弄明白运放的偏置电压是如何建立的,越详细越好,谢谢!

网友:
在你这种接法中,输入共模电压是由输出共模电压决定的。
换句话说,你的共模反馈电路不仅要提供输出共模电压,同时也提供了输入共模电压。

网友(2023-02-14):
有个问题想请教,这种接法是单位增益负反馈接法吧?那怎么得出差分放大器的增益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