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减小clock path上的net delay有何好处?

楼主(2016-11-12):
本人后端新手,今天被问到减小clock path上的net delay对design有什么好处,但是一筹莫展,求大神指教,坐等

网友:
减小clock path上的net delay相当于减小了OCV效应的影响。

网友:
同corner下OCV影响更小,
更有利于不同corner下timing的收敛。

网友:
说两个吧:
1.clock path上的net delay小了,意味着path上的buffer少了,cell density、power等等都有所改善;
2.如果clock path上的net delay太大,apply上derating,timing margin变大,setup/hold的timing更难meet

网友:
为啥不是问减小clock path的latency有何好处,偏偏只提net delay呢?说明clock tree上的走线偏长。走线长带来的坏处,就是SI问题变严重。所以减小net delay的好处,首先就是改善了SI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对于timing来说有没有什么有利的影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