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关于三支路电流源的分析

楼主(2016-11-12):
各位坛友,小弟最近无聊,开通了个人的公众号,也算是对自己的学习过程的记录吧,文章会在eetop和微信个人公众号发布,请多多支持。

作为小牛牛公众号的第一篇干货,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关于三支路电流源的学习,请大家多多支持。

“三支路基准电流源”的提法见于何乐年所著的《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》p267中,国外大牛Ivanov所著的《 Operational amplifier speed and accuracy improvement》p42称之为"Mos gm-matching biasing"。后续

    其基本结构如下图

    其中M7输出电流为Iout,M4~M7为current mirror,M1、M2和R构成的用语确定电流Iout的值,M3为暂时理解为单管CS放大器。以下使用MOS长沟道模型进行计算,借此巩固下基础知识,温故而知新~

    稳态时,忽略CLM和BE等二级效应,有M5和M6电流相等,M1和M2漏电也电流相等;可以得到输出电流如下图

输出电流Iout包含4个影响因素,是个和电源无关的电流产生电路。其中宽长比、电阻R和比例K对Iout的影响趋势如下图所示,可以看到电阻变化影响最大,宽长比影响其次,比例K影响较弱。

    好了,这次的学习先到这里,下次分析其环路和稳定性,敬请关注。

微信公众号:

网友(点评):
两条支路就可以,为什么要三条?三条支路结构有什么优势吗?

楼主:
本期分析三支路电流源的环路稳定性,俗话说,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尽管该电路所用器件个数不多,主体仅包含6个MOS管和1个电阻,却是一个多反馈环路系统,如下图所示。

图1

        正反馈环路为小环路,仅包含M1和M3~M5,M3为单管共源级放大器, 二极管连接的M4作为M3的有源负载,Vy相对于Vx有180°DC相移;M5和M1构成第二个CS放大级,M1作为M5的有源负载,Vx相对于Vy有180°的DC相移。因此该小环路(Vx => Vy => Vx)为正反馈。

负反馈环路为大环路,包含了电阻R和M1~M7,增加了M6、M2和R的反相放大级。即Vz相对于Vy有180°的DC相移;M1和M5构成的CS放大级,完成了第三个180°相移。大环路(Vx => Vy => Vz =>Vx)为负反馈。

为了保证系统稳定,需要分析整体环路的频率特性。其小信号等效电路如下图。

图2

小信号低频条件下,其各节点的通路增益和环路增益推到如下:

图3

        可以看到,低频下,环路整体表现出的稳定性取决于最后浅蓝色部分是否大于0,即M1和M2管尺寸和电阻R值。如果设置不合理,可能会表现出正反馈,无法得到所需的电流。

        即便是低频下为正反馈,随着频率增加,该系统能够稳定呢,那就接着分析。

注意节点Vx、Vy和Vz的器件对地电容和Cgd电容,会引入多个极点和多个零点。高频下,还是极有可能出现正反馈的,电容分布如下图所示,是不是头都炸了。其实,负反馈理论中,只要将主极点的频率设置的足够低,就可以将非主极点移到GBW之外啦,

图4

图3中推导可以看到,Vx点表现的阻抗相对较大,为ro/2量级,那如果在Vx点增加额外的电容Cload,有理由相信,这一点就是主极点啦。

电容值得选取,首先要保证PVT下,系统有足够的相位裕度,同时还要兼顾面积因素。

至于环路稳定性的验证,让EDA工具帮我们去做繁琐的计算吧。

下一节,主要分析该结构的PSRR。敬请关注。

网友:
不懂,这个电路能出电流吗?  谁来说说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的,可以选择从M4镜像出去,如M7所示,也可以镜像M1。构成Current Source/Sink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还可以。

网友:
给楼主赞一个。
提一个问题,这个三支路电流源跟传统的Constant-gm电流源比有没有什么优点?
1、PSRR
2、Noise

传统的constant  gm电流源就没有第三个支路(没有M3/M4),只有一个正反馈回路,但接法和此电路有一点区别,是M1和M6都接成diode形式,此时可以推出其正反馈系数<1,仍然是稳定的。

当然两者都需要启动电路。

本期分析三支路电流源的环路稳定性,俗话说,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尽管该电路所用器件个数不多,主体仅包含6个 ...
引用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psrr的要好于4管结构,具体分析,周末会更新在eetop如果着急可以关注公众号,先行围观。噪声的分析目前还在进行中,敬请期待,也欢迎指教批评

楼主:
前边的分析,可以看到,三支路电流源加入了反馈结构,有利于保持整体的稳定,参考资料里也提到了能提高电源抑制比(PSRR)。接下来就分析一下,到底是如何做到的。

首先,补充前述三支路电流源电路如下图1,芯片实际工作环境下,电源的噪声通常是比较大。

图1

如图2所示,对于PSRR的计算,首先得到低频小信号等效模型,其中M2未考虑体效应。利用Kirchhoff laws,可以得到Vx、Vy和Vz关于输入Vi的3元方程组。

图2

为方便计算,有一些简单的等效和假设,输出阻抗都为ro,gm6=gm5=gm4,gm3=gm1,gmro>>1。

使用数值计算软件Mathematica,可以得到Vx,Vy,Vz和Vt相对于Vi的增益。

图3

忽略ro的低阶项,可以得到化简后的增益如图4所示。其中电源到Vy点是二极管连接,何直觉一致,增益约为1;电源到Vx的增益为1/gmro量级;电源到Vz和Vt的增益为1/(gmro)^2量级。具有比较高的电源抑制比。

图4

    对比下Razavi第11章中结构如图5所示的基本结构,同样Vt/Vi增益仅为1/gmro量级。

图5

因此三支路电流源的增加反馈回路,能够提高PSRR。

好了,本部分就这么多内容了,下一篇会关注三支路电流源的噪声特性,敬请期待。

网友(2018-04-03):
兄弟产量高啊,是个很务实的人呢,佩服呀,惭愧啊。。

网友:
You make circuit design too complicated.

网友(2019-03-27):
三支路电流源需要启动电路么??

网友(2020-04-07):
这种电路的启动电路怎么加?我的电路很容易锁死,就是p管的栅压直接到电源了,怎么都拉不下来

网友C:
直流的时候没有问题,传统的自偏电流源很容易解决启动问题,这个怎么也搞不定

网友(2020-12-07):
分析得很透彻

网友(2023-08-29):
楼主噪声的分析啥时候出嘞

网友(2023-10-11):
这都2023了,噪声的分析还没出来,都7年了

网友(2023-11-20):
这都分析七年了,噪声分析出来了吗

网友(2024-05-12):
为什么环路稳定的时候浅蓝色部分是跟0比,不是整个环路增益小于1就稳定了吗,那蓝色部分不是大于-1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不需要启动电路麽

网友(2025-04-09):
引用 网友C:
直流的时候没有问题,传统的自偏电流源很容易解决启动问题,这个怎么也搞不定 ...

解决了吗

网友:
启动电路因为补偿电容的存在不好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