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悬赏1000¥求助,cyclone IV,怎样才能从普通IO输入时钟到内部PLL

楼主(2016-11-12):
产品使用的是cyclone IV器件,而且已经批量,之前使用的是前端板卡输过来的时钟信号,但发现前端板卡的时钟信号不稳定,因此想外接一个有源晶振,但板子上专用时钟引脚又都接地了,而且是BGA封装,无法飞线,只有普通IO能飞线连接上。请教大家,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将普通IO输入的时钟信号连接到内部PLL的输入上?帮忙给出来有效对策的朋友,悬赏1000¥以表谢意

网友:
The pLL input port is fed by a pin-driven dedicated GCLK, or through a clock control block if the clock control block is fed by an output from another
PLL or a pin-driven dedicated GCLK. An internally generated global signal cannot drive the PLL.
没有办法做到。因为没有内部的走线。
想别的办法吧,看看能不能增强前面板卡送过来时钟信号的驱动能力,减少点板上的衰减,或许能够减少些抖动的影响。

网友:
altera不知道,xlilinx是很简单,加一个BUFG就将普通信号变成时钟信号了。

网友:
没办法,重新布PCB吧。

网友:
可以考虑使用普通IO输入时钟,在FPGA内部IOB模块后立刻做时钟域转换,由普通IO所在的时钟域转换到FPGA的全局时钟上去。
同时跨时钟域部分的电路做位置约束

网友(2017-01-20):
这个钱看来是没法拿了

网友:
PLL的输入只能是专用时钟pin,内部产生的时钟都不能直接连接PLL的。
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的?

网友:
前端板卡输出的是多高的时钟信号? 我觉得楼主还是把精力放在解决如何将前端时钟变得稳定上吧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IP核ALTCLKCTRL,core signals can drive the inclk[] port.他这样说过,不知道行不行,可以去试试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noinfoyet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