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一下耐压level shift电路MOSFET的衬底应该怎么接?

楼主(2016-11-13):
看论文看到这个典型的level shift电路,输入一个高电平为vdd的方波,可以产生一个高电平为2vdd,低电平为vdd的方波,同时所有管子都在正常的电压范围内(0~vdd)

可是中间那个NMOS管,漏端电压可以达到2vdd,要是衬底接地的话,源衬电压不就是2vdd了,管子不会被击穿吗?
还是说源衬是接在一起的?那是不是得用双阱工艺才行?一般的如果是单阱工艺,p衬底n阱的话,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用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