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P能测试DC-DC的导通电阻吗?

楼主(2016-11-13):
CP能测试DC-DC的导通电阻吗?一般探针的电阻是多大啊?
例如3.6V转1.2V DC-DC NMOS的导通电阻为300m欧,包括版图寄生电阻,不包括bonding电阻,
两根探针扎VSSP,两根扎SW,探针本身就有电阻,这样测出来的参数准确和有意义吗,还是看工厂的PCM就行了,请高手指点,谢谢!

网友:
要额外两根针做kelvin sense。

网友:
是因为两根探针并联电阻还是太大吗?
引用 楼主:

    低阻抗须要 kelvin-sense   4端点方式

楼主:
低阻抗须要 kelvin-sense   4端点方式
引用 网友A:

谢谢 ,下面是网上找到的资料,两个探针走电流,另外两个探针用来测电压差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还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