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DR3初始化不成功 MIG KC705

楼主(2016-11-14):
hi,遇到个问题,和大家一起讨论下.使用7系列的开发板KC705,使用vivado 2015.2,IP核里面的存储器选择的是MT8JTF12864HZ-1G6。
使用的时候,发现init_calib_complete一直没有拉高。下载官网MIG的例程,还是有这个问题,即使是例程里包含的,使用已经编译生成的bit文件,init_calib_complete信号也还是一直为低电平。
大家有没有类似情况的,一起讨论下阿。之前也看到有朋友遇到类似问题,但是都有始无终阿。

网友:
我遇到的现象是这样:第一次上电,init_calib_complete能起来,但是再次复位以后就不起来了,整个DDR工作正常。后来将Vivado更新到2016.1再无此现象,目测是IP bug。期望能提供有用信息给你

楼主:
   但是我比较疑惑的是,使用恶性ample design里面带有的已经生成的bit文件,配置到KC705里面,init_calib_complete信号也还是没有起来。。。。这个让我比较蒙圈 。。。。

楼主:
只好自己顶一下了。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阿。

楼主(2017-03-10):
顶一下,没有遇见同样情况的朋友么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如果是代码问题在综合布局布线时就能发现,对着warning挨个排查吧,遇到过clk输入方式没设置对的情况其他的没见过。如果报告确实没错那肯定就是板子的问题了,XILINX生成的IP core基本不会有问题,用的VC709 MIG供参考。

楼主(2017-11-09):
原来的板子有问题。。。使用自检程序发现DDR3模块测试不通过。。。。从来没怀疑过板子自身有问题。。。耽误那么久的时间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另外问一下各位兄台,调试时候,如果使用chipscope/debug的时候,使用的时钟域是哪个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