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教LDO的参考电压如何产生

楼主(2016-11-14):
想请教各位,给LDO提供参考电压的bandgap的电源电压一般怎么提供。是由输入电压产生,还是由LDO的输出提供,两种方式各有什么好处。如果是由输入电压产生的话,那么如果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较大,bandgap精度可能就要打折扣吧如果是LDO的输出产生,那这个环路的稳定性怎么保证,仿真的话probe应该放在哪里?
还请各位不吝赐教,谢谢!

网友:
bandgap电压一般是很准的,而且几乎是与电源电压变化无关的(在所用工艺能承受的电压范围内),这一点完全不必过度担心。你后边说的LDO的输出给自己产生参考电压,这怎么可能,这道理就像自己能把自己搬起来吗?我想是我理解错了吧,你应该说的是由另外的LDO1产生一个电源电压再给bandgap电路供电生成LDO所需的参考电压,那么LDO1不也同样需要一个参考电压,然后还需要一个LDO2给LDO1产生一个参考电压1,还需要LDO3给LDO2产生一个参考电压2,这不成了无限死循环了么?除非LDO1纯粹是起电压变换或缓冲作用,是个coarse LDO,把变化范围大的电源电压转换成变化范围小的内部电压,可以开环工作,可不需要用到参考电压。更好的办法则可以用DCDC电路对电源进行变换从而实现给LDO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