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紧急求助!!(原本用cycloneii开发板做的程序换成cyclone iii来做的时候系统错误)

楼主(2016-11-14):
芯片换了,程序可以用,但是在进行管脚设置的时候就崩溃了。
出现的提示如下:

*** Fatal Error: Access Violation at 0X4C08BBDA
Module: quartus.exe
Stack Trace:
0x8BBDA   : SECDockState::ApplyControlBarExtendedStyles + 0x8A (AOT803AS)
0x4E9A    : AFC_CHILD_DOCK_STATE::SetDockState + 0xBA (GCL_AFC)
0x4C2F8   : AFC_CHILD_FRAME::load_toolbar_state + 0x2C8 (GCL_AFC)
0x18AA5   : MsgWaitForMultipleObjectsEx + 0x2A5 (USER32)
0x98F83   : ModifyMenuW + 0x1C3 (USER32)
0x98F8C   : ModifyMenuW + 0x1CC (USER32)

0x1C7260  : Pjm_Uninit + 0x1B8020 (quartus)

End-trace

网友:
是新建的工程,还是拿老工程打开,修改器件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