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开关电源低边MOS管驱动信号扰动

楼主(2016-11-14):
设计一个开关电源(Buck),发现在低负载时整体功耗偏大,效率偏低,设计描述如下:
设计输入电压范围:(9~32V),
满负载输出电流I=6A;
开关频率:f=326KHz。
工作时电流范围:390mA~2.5A

测试发现,低负载(32V、390mA)条件下,整体功耗偏大,效率偏低;
实测低边MOS管驱动信号在LO(绿色);在高边HO(黄色)MOS管驱动信号跳边时,
存在扰动,该扰动会导致低边MOS管开启(扰动信号峰值:5.3V、谷值:-8.3V);
从而出现两个MOS管直通的现象,目前无法解决,特在此请教各位坛友:
1、如何干掉该扰动振铃信号?
2、如何提升低负载效率?

测试图片参见附件(绿色为低边LO驱动信号,黄色为高边HO驱动信号)
外部两MOS管都采用IRLR3705,部分参数参见附件

框图

框图

网友:
L串一个电阻 不知能否改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目前两个驱动信号HO、LO之前都已经串联了一个3.9欧的电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试试串大一点是否能改善

网友:
把串在HO的电阻改成串到最后一级driver的电源上试试

网友:
LO栅极驱动阻抗高。 当公共漏极转变为从低到高时:LO晶体管Cgd拉动LO晶体管的栅极。 两个晶体管瞬时导通。
解决方法增大LO晶体管的栅极驱动器的尺寸。

LO gate drive impedance is high. When the common drain transitions to low to high: the LO transistor Cgd pulls the gate of  LO transistor. Both transistors are turned on instantaneously.
SOLUTION: 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gate drive of the LO transistor.

Good luck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最后一级driver的电源上是指?(该两个驱动信号由集成电路驱动)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不谋而和啊,“Cgd拉动LO晶体管的栅极”,我隐约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,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会强行开启MOS管,至于原理忘了;
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解决,兄台这方面相关文档可以共享一下么?
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建议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前说法
a.  是 hi-side Turn-on 时 Low side端MOS 因为 CGD 藕到 gate .
LO driver low side driver 对地有电阻吗??
或是 MOS Qgd 22nC  找小点

b.  另个说的 driver的电源上试试 => 指 gate driver power 串R
  降低 hi side driver 能力 .

a 比较有效

MORE SEE

US20060273379A1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首先非常感谢你详尽的回答! 谢谢..........
对于的你的问题:
1、LO driver low side driver 有对地的电阻,至于更换器件,现阶段是先解决问题,后续肯定要替换,目前我已在寻找MOS管了
2、串R降低 hi side driver 能力,我仿真试过,没有效果;但是实际测试没有进行过,回头我试下看,
3、请问这个US20060273379A1专利哪里可以下?或者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(邮箱:tydqzghn@163.com) 非常感谢!
附件是之前建模仿真的图片,与实际情况差不多

仿真

仿真

网友:
    GOTO HERE

http://www.google.tl/patents/US2006027337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