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t_report_severity_action_hier的问题

楼主(2016-11-14):
set_report_severity_action_hier这个函数大家用过吗?
我在testcase中的build_phase中调用:

this.set_report_severity_action_hier(UVM_ERROR, UVM_NO_ACTION);

结果在log中还是有一大堆的UVM_ERROR报出来,奇了怪了。
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?

网友:
没用过,但是按你描述看set_report_severity_action_hier函数可能只是局部set,tc这层应该起作用。
set_report_severity_id_verbosity (UVM_ERROR,ALL,int verbosity)
红色自己设置,我没试过,不知对错,你可以尝试下,如果没问题就回个帖说明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set_report_severity_action_hier这个函数是递归的从当前层次往下一级一级的设置,如果在tc设置,应该会在所有组件里起作用才对啊。

你说的那个函数,是对UVM_ERROR设置verbosity level吗?我记得UVM_ERROR在调用的时候就没有verbosity level啊~还有,函数参数里面的红字部分可以设置成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具体我也没有用过,你用的那个function我之前见其他人也问过,好像问题是说只在调用的位置起作用,你可以去看下source code,我说的那个function好像是severity与verbosity的混合,红色部分你可以尝试UVM_LOW等...,因为我也没使用过,所以推荐你自己去try一下,倒是如果ok的话就回帖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