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C VCO问题求助

楼主(2016-11-14):
各位大神,小弟刚做PLL不久。LC VCO里的一个问题搞不清楚。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。
图中varactor旁的电容C1,C2到底起什么作用?

网友:
隔直提供好的DC, 让var工作在好的区间。。。

网友:
增加变容管的线性度吧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,但解释都不够具体。还希望大神们再帮帮忙

网友:
我觉得你可以先单独仿一个Cvar的C-V 曲线看看,然后加上C和Vref再仿,最后再改变Vref的值,把这些C-V曲线对比一下,起码你就知道了每个东西的用处,至于原理你这时候再反过来想想。个人建议:有时候不清楚原理,可以先仿真试试,再回头想原理。

楼主:
拉扎维射频微电子一书中526~528中有讲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