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Mixer][Gilbert cell]今天念书的时候念到

楼主(2016-11-15):
不太理解为何 RF端一定要在下方输出
在中间级对调(LO)输出会有什么坏处吗?

Gilbert cell

Gilbert cell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这样的,本身mix的输入端是可以对调的,但是毕竟M1-2是M3-6的两倍,对于发射端载波比信号频率高,所以LO在上面,对于接收端,那在同样的输入位置比较匹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