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皮尔斯振荡器问题求助

楼主(2016-11-15):
第一张图就是电路的大概设计,仿真不出来,

仿稳定性的图是第二个,震荡频率在13.56MHZ,
现在不知道怎么调整电路参数,求大神带带

网友:
1.V5是干嘛的?
2.IDC从gnd给电流到NMOS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当时接反了,后来换成通过一个电流镜给mos提供电流的,但是仿真结果还是那个样子,没有啥变化

网友:
你想调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振荡器振不起来,不知道该怎么调,应该调整什么参数

网友:
不起振可以尝试给电感1~2uA的初始电流
环路增益仿真我习惯用stb,使用center-span,直接看振荡频率附近的gain和phase
这种结构也没啥可调的,RF给大(百k~M量级)  NMOS的gm调整  偏置电流够不够输出端的振幅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振荡不起来,要么是你的gm不够,要么是仿真设置的timestep不行,当然你仿真时候最好加一个电流激励,起振比较快,也能看看是不是真的振荡不起来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我试试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试试加个电流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