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怎么删除clock tree

楼主(2016-11-15):
刚学数字,做了clock tree 请问怎么删除啊。我用remove_route_by_type -clock_user 没用
remove_clock_tree  返回: 0 buffer are removed
请教,怎么删除tree的route和buffer inv .谢谢!

网友:
remove_clock_tree不成功是因为clock net还没有remove掉。
remove clock net route可以用下面的命令:
remove_net_shape [get_net_shapes -filter "net_type == Clock"]
remove_via [get_vias -filter "net_type == Clock"]

网友:
也可以用remove_net_routing [get_flat_nets -filter "net_type == Clock"]来删除掉所有clock route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您好,我查了下,不可以用remove_clock_tree -clock_trees XXX,这个不能直接删除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没真正理解我的意思,最后肯定是用你说的这个命令来删除,但是做这个之前必须把clock buffer/inv的连线给remove掉,这样再去做remove_clock_tree才能成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非常感谢,确实是这样删掉的。顺便再问一下:remove_route_by_type -clock_user  这个命令不能删吗?
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-clock_user 这个option只能删掉user entered属性的clock route,工具自己连线的不属于此列。目前看remove_route_by_type无法直接删掉clock属性的走线,只能通过别的方式来删除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多谢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