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ESD测试时supply_pin的定义

楼主(2016-11-15):
  • 进行HBM/MM_ESD测试时,该如何定义supply_pin?
  • 测试标准中supply_pin的定义如下:
  • A supply pin is any pin that provides current or a current return path to the circuit.
  • 问题1:vref给内部电路提供基准电压,假如vref连接的是开关电容电路,那么实际上vref是有提供电流,这时需要将vref定义为电源吗?
  • 问题2:VA和VB经过电源切换电路产生VC,VC直接给内部电路供电,此时VA,VB,VC均需要被定义为电源吗?
  • 问题3:能否简单理解,不管什么管脚,只要它需要焊接电容,就需要将它定义为电源?

网友(2017-01-22):
就是电源地了

网友:
一般要打
esd 一次是
12ea 就是
分别打hbm
mm mode下须

Io+GNDd : iognd打正pulse

Io-Gnd : iognd打负pulse

Io+VCC : ioVCC打正pulse

Io-VCC : ioVCC打负pulse

VCC+GND :VCC gnd打正pulse

VCC-GND : VCCgnd打负pul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