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分享一些脚本

楼主(2016-11-15):
开个帖子,分享一些常用的脚本由于公司信息安全的原因,有些不能提供完整的脚本,但是思路可以讲解一下,或者是一个简单版本。
大致按照如下格式
名字:
语言:
功能:
内容:
使用方法:

楼主:
1.
名字:layout_get_hlist.sh
语言:shell
功能:从cdl网表当中抽取hcell list
内容:
#!/bin/csh -f
grep -i ".subckt” $1 | awk '{print $2, $2}' >! hlist
使用方法:
layout_get_hlist.sh your.cdl

楼主:
1.
名字:layout_get_hlist.sh
语言:shell
功能:从cdl网表当中抽取hcell list
内容:
#!/bin/csh -f
grep -i ".subckt” $1 | awk '{print $2, $2}' >! hlist
使用方法:需要把cds.lib 拷贝到与脚本相同的目录
layout_get_hlist.sh your.cdl

楼主:
2.
名字:layout_ic61_strmout.sh
语言:shell
功能:用脚本导出GDS
内容:
#!/bin/csh -f
set cellname = $2
set library = $1

$CDSHOME/tools/dfII/bin/strmout \
-library $library \
-strmFile $cellname.gds \
-runDir . \
-topCell $cellname \
-view layout \
-logFile strmOut.log \
-converDot node \
-case Preserve

使用方法:
layout_ic61_strmout.sh library cell

网友(点评):
请问这些脚本怎么使用?在icc的命令行里面source嘛?我看icc不是有生成gds的 write_stream嘛?这个怎么用呢应该?

楼主:
3.
名字:layout_ic61_cdlout.sh
语言:shell
功能:用脚本导出CDL  网表
内容:
#!/bin/csh -f
set cellname = $2
set library = $1
set include_file = "`pwd`/source.added"

cat << EOF >! si.env
simLibName = "$library"
simCellName = "$cellname"
simViewName = "schematic"
netlistType = "Connection By Name"
hnlNtlistFIleName = "$cellname.cdl"
incFile = "$include_file"
...
EOF
# ... 省略的地方请打开一个工作目录下的 si.env 文件补充完整

cat /dev/null >! netlist
$CDSHOME/tools/dfII/bin/si -batch -command netlist

使用方法:需要把cds.lib 拷贝到与脚本相同的目录
layout_ic61_cdlout.sh library cell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请教一下 “cat /dev/null >! netlist ”的作用是什么,如果没有这个貌似也可以运行,会有什么影响么?

楼主:
4.
名字:layout_cross_ruler.il
语言:skill
功能:显示以点击出为交点的十字交叉尺子
内容:
procedure(layout_cross_ruler()
        let((cv bbox xy xLL yLL xUR yUR)
        cv = geGetEditCellView()
        bbox = cv~>bBox
        xy = hiGetPoint(getCurrentWindow())
        xLL = caar(bbox)
        yLL = cadar(bbox)
        xUR = caadr(bbox)
        yUR = cadadr(bbox)
        leCreateRuler(cv list(xy xLL:cadr(xy)))
        leCreateRuler(cv list(xy xUR:cadr(xy)))
        leCreateRuler(cv list(xy car(xy):yLL))
        leCreateRuler(cv list(xy car(xy):yUR))
        ))

hiSetBindKey("layout" "<Key>v" "layout_cross_ruler()")

使用方法:
在CIW中加载
load "layout_cross_ruler.il"
在版图中按 v

楼主:
能用就不用管它了

网友(点评):
喜欢这种回复方式

网友:
能写脚本的都是牛人!

网友A:
好贴,我也来分享一个。

名字:PutOnGrid.il
语言:SKILL
功能:消除版图中的off grid
内容:

procedure( OnGrid( Point )
if( listp( Point ) then
mapcar( lambda( (x) OnGrid(x) ) Point)
else
round((Point/Grid))*Grid
)
)

procedure( PutOnGrid( Grid )
let(( SelectObj )
SelectObj = geGetSelSet()
foreach( Object SelectObj
cond(
(Object~>objType == "path"
Polygon = leConvertShapeToPolygon(Object)
Polygon~>points = OnGrid(Polygon~>points)
)

(Object~>objType == "polygon"
Object~>points = OnGrid(Object~>points)
)

(Object~>objType == "rect"
Object~>bBox = OnGrid(Object~>bBox)
)

(Object~>objType == "inst" || Object~>objType == "mosaic"
Object~>xy = OnGrid(Object~>xy)
)
)
)
)
)

使用方法:在CIW中load这个il文件。使用时输OnGrid(0.005),如果你的最小格点是0.005的话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脚本不能修改blockage的grid呀

楼主:
5.
名字:layout_get_gds_layer.tcl
语言: tcl
功能:获取gds 中的gds number 和 data type
内容:

set L [layout create cellname.gds -noReport -dtExpand]
puts "layer: [lsort -dictionary [$L layers]]"

使用方法:
修改cellname.gds 为实际的gds
然后执行 calibredrv layout_get_gds_layer.tc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分享,

网友:
我的使用还停留在./的地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想问下off  grid是啥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就是不在grid点上

楼主:
5.
名字:layout_save_sub_from_top.tcl
语言: tcl
功能:从gds中保存指定cell 为另一个gds
内容:

set L [layout create top.gds]
$L gdsout sub_cell.gds sub_cell

使用方法:
修改cellname.gds 为实际的gds
然后执行 calibredrv layout_save_sub_from_top.tcl
这个是从以前的帖子里搬过来的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611704-1-1.html

楼主:
6.
名字:layout_drc.sh
语言: c shell
功能:脚本的方式执行drc, 并且显示结果
内容:

#!/bin/csh -f
set cell_name = $1
set drc_rule = "your_drc.cal"
set gds_dir = "../gds"
sed -e 's#\(LAYOUT PRIMARY\).*#\1 \"'$cell_name'\"#g' \
        -e 's#\(LAYOUT PATH\).*#\1 \"'$gds_dir/$cell_name.gds'\"#g' \
        -e 's#\(DRC SUMMARY REPORT\).*#\1 \"'drc.rep'\"#g' \
        $drc_rule >! _drc.cal_

calibre -drc -64 -hier -hyper -turbo 2 _drc.cal_
grep "TOTAL Result Count = [1-9]" drc.rep

使用方法:
修改drc_rule 为实际drc rule file 的路径
修改 gds_dir 为gds存放的路径
然后执行 layout_drc.sh cell_name
类似的,你可以仿照这个写个执行 LVS 的脚本了

楼主:
7.
名字:layout_drc_auto.sh
语言: c shell
功能:脚本的方式执行导出gds ,然后执行drc 检查, 并且显示结果
内容:

#!/bin/csh -f
set cell_name = $1
cd gds_dir #改成你自己的gds保存路径
layout_ic61_strmout.sh $cell_name
cd drc_dir #改成你自己的执行drc 的路径
layout_drc.sh $cell_name

使用方法:
然后执行 layout_drc_auto.sh cell_name

类似的,你可以仿照这个写个自动导出cdl 和 gds, 然后执行lvs 的脚本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大家再接再厉呀,继续分享

网友(2017-02-17)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好!为什么我这里会提示没有“L” 这个变量。

网友:
帖子不错,顶起来!

网友:
多谢分享,留个记号,慢慢学习

网友:
厉害了,楼主,以前跑DRC都是gui界面跑的,现在可以执行脚本。但rule里面要设置好啊,不然不知道要跑出来多少错(我是指LVS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您好!请问这些脚本文件可以在ic5141中使用吗?

网友(2017-03-20):
膜拜大牛啊

网友:
我想学习写脚本,不知道怎么开始,请指教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正好要用到,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站个位置

网友:
好棒,虽然现在不会,先收着,总有用的一天。

网友:
拿过来自己学一学

网友(2017-05-04):
楼主好人啊!以前找过好多次这类的脚本,都是加了密的,现在终于有不加密的脚本可用了

网友:
感觉很好。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好,我在启动icfb的目录下vi一个.il文件,然后把你发的十字标尺代码打上去,然后在ciw 中load不成功,显示*Error* Lineread/read: 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
请问这是什么情况,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这是好东西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请问在CIW窗口中load 源代码文件后,再输入什么命令?谢谢, 能举个列子说明下吗?

网友:
你好能共享个5141导gds的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请教一下netlist指的是文件吗

网友(2017-06-09):
我赞,楼主好人,无私奉献啊。全部收下了拿来改编,还是有意思的。

网友:
尝试,IC5141 stream out, 但是IC5141好像没有提供可执行的strmout文件,求指导。

网友(点评):
5141的输出文件是PIPO.LOG

网友(2017-09-20):
回复 楼主:

  你这个是可以把所有的cell都提出来的,如果我只想提出top上的cell的话,这个rule怎么修改,大神请帮忙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51用pipo

网友:
hisilicon的那套python我还是服气的。对layout太方便了
离开之后好怀念,现在的bacsh环境一点都不习惯

楼主:
不清楚你那为啥报错,一共就两行,第一行就是设置 L 这个变量, 你看看是不是写错了

楼主:
回复  okfunny

    您好!请问这些脚本文件可以在ic5141中使用吗?
引用 网友E:

导出gds的脚本ic51不能用,ic51很久没用过了。
你可以先which icfb 然后进入到对应的路径下面,应该有个命令是导出gds的,看下帮助自己改改吧

楼主:
我想学习写脚本,不知道怎么开始,请指教!
引用 网友F:

  先看别人的脚本,试着去改改我是从 sed 's/aaa/bbb/g' 这个命令开始慢慢研究shell 脚本,后来发现shell 不够用了,再学的python,其实就是要有兴趣,多写多练

楼主:
回复  okfunny

   你好,我在启动icfb的目录下vi一个.il文件,然后把你发的十字标尺代码打上去,然后 ...
引用 网友G:

你有截图吗?详细的报错信息,哪一行?你描述的我也看不出来是啥错误

楼主:
感觉很好。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?
引用 网友H:

   使用方法不是写了吗,你说的是哪一个不会用

楼主:
回复  dafteric

   你好,请问在CIW窗口中load 源代码文件后,再输入什么命令?谢谢, 能举个列子说明 ...
引用 网友I:

  打开需要修改的layout,在 CIW 里面输入
load “xxx.il”
OnGrid(0.005)

楼主:
   8.
名字 layout_get_subcell.csh
语言:shell
功能:从cdl网表当中抽取top cell 调用到的cell list
内容:
#!/bin/csh -f

set cell = $1:t:r

#注意, |\ 后面没有空格,下面的代码是一条命令,之间不能有空行,
sed -n "/subckt $cell /,$ p" $1 |\
tr '\n' '@' |\
sed 's/@+/ /g' |\
sed 's/@/\n/g' |\
grep "/" |\
sed 's/.*\/ *//g' |\
sort |\
uniq

使用方法:
layout_get_subcell.csh your.cdl

网友:
回复 网友J:

把楼主的改一下就行了,ic5用的是pipo,格式差不多,但我没测试

2.1
名字:layout_ic51_strmout.sh
语言:shell
功能:用脚本导出GDS
内容:
#!/bin/csh -f
set cellname = $2
set library = $1

$CDSHOME/tools/dfII/bin/pipo strmout \
-library $library \
-strmFile $cellname.gds \
-runDir . \
-topCell $cellname \
-view layout \
-logFile strmOut.log \
-converDot node \
-case Preserve

使用方法:
layout_ic51_strmout.sh library cell

网友:
回复 网友K:

请问海思的那套python具体有什么功能,我现在写了几个python,可以实现一些修改gds的功能,想知道还需要添加什么功能

网友:
请问,导出cdl的时候我用的si.env 文件然后加入了脚本里面的前面几行和后面两行,貌似不能运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L:

    涉及信息安全不在公共场合讨论

网友:
很实用,对工作帮助不小

网友:
名字:Laker工具的工具包
语言:TCL SH Perl
功能:自动打Gate的Co并且补上PO,等等
内容:具体链接
使用方法:具体链接
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636054-1-1.html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请问怎么批量导入GDS?我现在用的是virtuoso ic6

楼主(2018-02-13):
准备通过一个实例给感兴趣的朋友讲讲skill 脚本,“如何通过skill 脚本抓取PAD location“
功能:可以 指定区域, 指定PAD layer, Pin layer, 层次化抓取

楼主:
/*
Dcript name: ok_GetPadLocation.il
Author: Okfunny
Date: 2018-03-01
Description: This script is used to get PAD coordinate, user can set PAD layer, Pin layer, extraction range and,
    It contains a very useful function which can use to copy specific layer hierarchially.
    It is also quick start of learning skill, welcome to use and modify it ^_^
Usage:
Copy layer from sub block
1. select the layer you want to copy in LSW
2. draw a rectangle in a auxiliary layer to determine which region is copid from
3. select the rectangle
4. invoke the function ok_CopyFig(32)

Get pad location
1. select the PAD layer in LSW
2. draw a rectangle in a auxiliary layer to determine which region is copid from
3. select the rectangle
4. invoke the function ok_GetPadLocation(32)

the output looks like:
create time: Mar  1 22:32:59 2018
there are total 24 pads
Name                    centerX    centerY      width     length
PAD_4                   581.750     58.945     52.000     73.000
PAD_14                  581.750    168.945     52.000     73.000
PAD_24                  581.750    264.985     52.000     73.000

*/

; skill use semicolon to represent comments, use can delete these comments

; these are built-in fuctions used in this script, you can find usage in cadence help system: cdnshelp
; car  cadr cadar cadadr last list listp nconc append1 error geGetSelSet geGetEditCellView
; dbGetOverlaps dbGetHierPathTransform dbCopyFig dbCreateLabel dbDeleteObject
; hiDisplayMenu hiCreateSimpleMenu hiSetBindKey centerBox
; leMergeShapes geDeselectAll setof  strcat outfile fprintf getCurrentTime
; length leIsPointInsideFig dbDeleteObject close view

; user defined functions start with prefix ok_

; this is our first user defined fuction, procedure is a keyword to define a function
; ok_FlatList is function name, testList is argument
;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flatten a nested list
procedure(ok_FlatList(testList)
    ; let limits the variable range, and the last value is the return value of the fuction
    ; listNew is a local variable which means it cannot be read and modified outside the function
    ; It is a good habit to use local variable instead of global variable
    let((listNew)
        listNew=nil
        ;listp is used to determine if it is a list
        if(listp(testList)
            then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cell testList
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stp(ce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nconc is used to concatenate two li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stNew=nconc(listNew ok_FlatList(cell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append1 is used to append a item to a li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stNew=append1(listNew cell)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; error throw out a message if listNew is not a list
                error("ok_FlatList(): argument must be a list")
        )
        listNew
    )
)
;;Example
;;tlist=list("a" "b" list(1 2 list("c" 3) list("aa" "bb")))
;;ok_FlatList(tlist)

; this is out second user definde function, and the first functon can be involed as a built-in function
; this function is use to get the last item in a nested list
procedure(ok_GetLast(testList)
    car(last(ok_FlatList(testList)))
)
;;Example
;;tlist=list(list(1,2), list(3,4,5,list(6,7)))
;;ok_GetLast(tlist)

procedure(ok_CopyFigSingal(object x_Depth l_LPP)
    ; prog is similar with let, but it can use the keyword return to return value in anywhere
    prog((cv objHier transList objList objTransList objTransLista newObj list1 listNew)

        ; geGetEditCellView is used to get current view ID, in this case, it means layer view window ID
        ; ~> is operational character which used to access a structure's attributes
        ; geGetEditCellView()~>?  can get all attributes name
        ; geGetEditCellView()~>?? can get all attributes name and value
        ; geGetEditCellView()~>bBox get current window size in a list (X_lowerleft:Y_lowerleft X_upperrignt:Y_upperright)
        cv=geGetEditCellView()

        ; get layers in l_LPP layer, in x_Depth level, in current window cv, in bBox region
        objHier=dbGetOverlaps(cv object~>bBox l_LPP x_Depth t)

        transList=nil

        ; for each obj in in selected objects, loop operating the item
        ; get the transform of the object, transform is a list such as (x:y rotation magnification)
        foreach(obj objHier transList=nconc(transList list(dbGetHierPathTransform(obj))))

        objList=nil
        foreach(obj objHier objList=nconc(objList list(ok_GetLast(list(obj)))))

        ; create a list with shape and it's transform
        objTransList=mapcar('list objList transList)
        objTransLista=setof(x objTransList ! member(car(x)~>objType list("inst" "mosaic")))

        ; copy shape
        newObj=foreach(mapcar xxx objTransLista dbCopyFig(car(xxx) cv cadr(xxx)))

        ; return the new copied layers as a list
        listNew=nconc(list(object) list(newObj))
        return(listNew)
    )
)

; this is our first usefull function which can copy layers hierarchially
;
procedure(ok_CopyFig(@optional
    ; x_depth is the maximum level, default is 32
    ; l_lpp is the layer which you want to copy, default is current layer selected in LSW
    ; d_objects a auxiliary layer whose bBox is used to determine which range to copy from
    (x_depth 32) (l_lpp leGetEntryLayer()) (d_objects geGetSelSet()))

    prog((listNew)

        ; if the mode is readonly, it do nothing and pop-up a window
        if(geGetEditCellView()~>mode=="r"
            then
                ; pop-up a window
                hiDisplayMenu(hiCreateSimpleMenu(
                    'menu "" list("   read only   ") list("")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listNew=nil
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obj d_objects
                    listNew=nconc(listNew list(ok_CopyFigSingal(obj x_depth l_lpp)))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return(listNew)
        )
    )
)

procedure(ok_GetPadLocation(@optional
    ;optional arguments, if invoke it without any arguments, it will use default value
    ;pinLPP is Pin label layer in top level, default is AP:pin
    ;depth is the maximum level, default is 32
    (pinLPP list("AP" "pin")) (depth 32))

    prog((cv pad_tmp pad labelInCV file outf bbox centerX centerY name)
    cv=geGetEditCellView()

    ; copy all PAD to current level to calculate
    pad_tmp=cadar(ok_CopyFig(depth))

    ; merge copied layers
    pad=leMergeShapes(pad_tmp)
    geDeselectAll()

    ; filter the labels
    labelInCV=setof(x cv~>shapes x~>objType=="label" && x~>lpp==pinLPP)

    ; create a file to store the pad location, the file name is cellname + _padLoacation
    file=strcat(cv~>cellName "_padLoacation")

    ; open the file to write to
    outf=outfile(file)

    ; fprintf is used to write to a file in specific format
    fprintf(outf "create time: %s\n" getCurrentTime())

    ; get the count of pads
    fprintf(outf "there are total %d pads\n" length(pad))

    fprintf(outf "%-20s %10s %10s %10s %10s\n" "Name" "centerX" "centerY" "width" "length")

    foreach(shape pad
        ; calculate the pad coordinate and size
        bbox=shape~>bBox
        centerX=car(centerBox(bbox))
        centerY=cadr(centerBox(bbox))
        width=caadr(bbox) - caar(bbox)
        length=cadadr(bbox) - cadar(bbox)

        ; use this flag to determine if the label is in the pad region
        p_count=1

        ; if the label is inside the pad, then get the pad name
        foreach(label labelInCV
            if(leIsPointInsideFig(shape label~>xy)
               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label~>xy=centerX:centerY
                    p_count=p_count+1
                    name=label~>theLabel
            )
        )

        if(p_count==0
            then
                fprintf(outf "%-20s %10.3f %10.3f %10.3f %10.3f\n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NC" centerX centerY width length)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fprintf(outf "%-20s %10.3f %10.3f %10.3f %10.3f\n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me centerX centerY width length)
        )
    )

    ; delete the copied pad layer
    foreach(x pad dbDeleteObject(x))

    ; close the file
    close(outf)

    ; view the location file
    view(file)

    printf("Please find result: %s\n" file)
    )
)

;set a bindkey with default setting: pin layer AP:pin, pad layer is current layer in LSW
hiSetBindKey("Layout" "Ctrl<Key>b" "ok_GetPadLocation()")

;set a bindkey with default setting, only copy layer from level 1, layer is current layer in LSW
hiSetBindKey("Layout" "Ctrl<Key>d" "ok_CopyFig(1)")

;set a bindkey with user defined layer setting: pin layer M11:pin, pad layer is current layer in LSW
hiSetBindKey("Layout" "Ctrl<Key>g" "ok_GetPadLocation(list("Metal11" "pin")")

println("load successfully")

楼主:
load 脚本

load 脚本

示例显示1

示例显示1

示例显示2

示例显示2

随便选一层layer画个框框,框处要抓取坐标的区域,然后在LSW选中PAD layer

随便选一层layer画个框框,框处要抓取坐标的区域,然后在LSW选中PAD layer

执行快捷键 ctrl+g, 所有的label 会调整到PAD中心点

执行快捷键 ctrl+g, 所有的label 会调整到PAD中心点

执行脚本后弹出pad location文件,保存在当前目录下

执行脚本后弹出pad location文件,保存在当前目录下

网友:
很不错的帖子!但是IC61以上版本都集成了后面几个脚本的功能

楼主(2018-03-19):
是的,现在IC61有这个功能,我写到这里只是提供一个实例,给初学者提供一个参考

网友:
很不错的帖子

网友:
分享是一种美德!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,学习了,谢谢

网友:
请问我用514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

请问我用514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
求教!!!我用514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?

楼主:
回复 网友M:

   51没有这个函数

网友(2018-04-18):
太好了,表示正在学skill

网友(2018-06-13):
回复 网友D:
给你一个51里可以strmout的脚本吧 这东西61语法变了

defun(lyNetRunStrmout (lib cell view)
    let((templatedFile prt)
          templateFile="cell_name"
          prt=outfile(templateFile)
          fprint(prt "StreamOutKeys=list(nil\n")
          fprint(prt "libName \"%s"\n" lib)
          fprint(prt "'primaryCell \"%s\"\n" cell)
          fprint(prt "'viewName \"%s\"\n" view)
          fprint(prt "'outFile \"%s\"\n" "cell_name.gds")
          fprint(prt "'errFile \"%s\"\n" "pipo.err")
          fprint(prt "'scale 0.001\n")
          fprint(prt "'libVersion \"5.0\"\n")
          fprint(prt "'units \"micron\"\n")
          fprint(prt ")\n")
          close(prt)
     id=ipcBeginProcess(sprintf (nil "pipo strmout %s" templateFile)

网友:
61批处理导出GDS的语句:
strmout -library <library name> -strmFile <cellname.gds> -runDir <gds path> -view layout -logFile strmOut.log -case Preserve

具体怎么批处理,如果你需要这条语句,就说明你有办法把脚本写成一个循环。

网友:
非常有用。  谢谢分享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的分享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看到你上面用到了ctrl+g这个快捷键,这是ic61快捷文件自有的吗

网友:
马克一记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不能太赞了,么么哒~~~~

网友(2018-07-19):
回复 网友I:

   查看文件中是否配置了快捷键

楼主:
   你看下代码的最后面那里,设置了bindkey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分享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谢谢,正是想要的

网友(2018-09-19):
会写脚本又喜欢分享的人特别帅!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,感谢感谢

网友(2018-10-22):
各位會skill語法的牛人,實在很厲害

网友(2018-11-21):
都是大佬,谢谢分享

网友:
厉害,受教了。
现在版图数据越来越大,验证时间也越来越长,可以写个脚本,每次只要运行下脚本,就让它晚上跑,第二天过来看结果。

网友(2019-01-02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command not found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xie xie xie xie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请问下用于画layout的脚本语言除了skill,其他脚本语言也可以的吗?

楼主(2019-02-27):
回复 网友N:

执行什么?哪里出现的

楼主:
做版图的多学点脚本,不仅画layout可以提升效率,在物理验证方面也能进行自动化,比纯粹的GUI要方便很多

在海思有很多版图人员都具有脚本编写能力,这是与业界其他公司绝大部分版图人员的一个很大的区别。在这里版图人员除了画版图,跑lvs drc, 还会进行工具的评测,新特性的研究,command file 编写,承担一些仿真工作,进行失效分析,工艺研究,接触的面很广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再请问一下版图人员要学几种脚本语言才够用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不是说海思版图都是外包的么?不是很了解想问下

楼主:
回复  okfunny
再请问一下版图人员要学几种脚本语言才够用?
引用 网友O:

   能熟练使用一种即可,其他的大概能看懂就行有精力多掌握几种没坏处

楼主:
回复  okfunny

不是说海思版图都是外包的么?不是很了解想问下
引用 网友O:

想想都不可能,外包人员只是多一些

网友P(2019-09-26):
怎么将脚本导入到CIW中,需要先vi 然后复制粘贴进去,然后在怎么操作 小白 求大神告知

网友Q:
引用 楼主:
打开需要修改的layout,在 CIW 里面输入
load “xxx.il”
OnGrid(0.005)

报错显示:unbound variable-Gride,怎么回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贴,我也来分享一个。

你好,这个脚本我load完成了,但是用不了,一直报错

网友(2019-10-31):
第一个交点我可以用,请问实际过程中怎么使用呢,望指教

网友:
好人一生平安,谢谢,大赞

网友:
表示不太会用 我好像太菜了

网友(2019-12-16):
没学会好尴尬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打开需要修改的layout,在 CIW 里面输入
load “xxx.il”
OnGrid(0.005)

你这个测试了么,确定是OnGrid(0.005)??

网友R:
引用 网友Q:
报错显示:unbound variable-Gride,怎么回事?

这个脚本使用方法是错的,你当然会报错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大家再接再厉

网友:
确实需要顶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你这个测试了么,确定是OnGrid(0.005)??

你好,这个Offgrid的脚本用法解决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这个脚本使用方法是错的,你当然会报错

您好,请教一下,这个脚本应该如何使用?

网友S:
引用 网友R:
你这个测试了么,确定是OnGrid(0.005)??

知道用法了,首先要选中要更改格点的版图,加载完成脚本后,输入 PutOnGrid(0.005)

网友(2020-03-09):
感谢各位大佬分享

网友:
大神,能分享一下吗?这个挺好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6.
名字:layout_drc.sh
语言: c shell

rep: drc.rep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请问一下这是怎么 回事阿?

网友(2020-04-22):
引用 网友A:
好贴,我也来分享一个。

Error load error ./PutOnGrid.il at line 2
Error undefined function -OnGrid
请问下出现这两个error  应该 怎么处理?

网友:
如果想学SKILL语言的话,新手推荐那本书开始入门呢

网友(2020-05-27):
求skill语言教程啊

网友T(2020-06-29):
引用 楼主:
3.
名字:layout_ic61_cdlout.sh
语言:shell

参照这个脚本,加了si.env中的,结果报environment variable 'CDS_Netlisting_Mode' is not set to "Analog"

网友:
你这个脚本呢?

网友U:
引用 网友P:
怎么将脚本导入到CIW中,需要先vi 然后复制粘贴进去,然后在怎么操作 小白 求大神告知 ...

直接在你candence启动的目录下  .cdsinit  文件里添加  load (“脚本路径/脚本文件”),启动cadence时会自动加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直接在你candence启动的目录下  .cdsinit  文件里添加  load (“脚本路径/脚本文件”),启动cadence时 ...

感谢

网友(2020-10-15):
引用 楼主:
2.
名字:layout_ic61_strmout.sh
语言:shell

-converDot少了个t ,应该是-convertDot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知道用法了,首先要选中要更改格点的版图,加载完成脚本后,输入 PutOnGrid(0.005)
...

还是不成功

网友:
好帖子,也来凑个热闹
名字:
语言:SKILL
功能:为原理图自动加pin的skill脚本
内容:内容较多,可以参考链接: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qxZB4m2CG69nmannkSiT5w

网友(2020-11-18):
引用 楼主:
3.
名字:layout_ic61_cdlout.sh
语言:shell

跑的时候会出现
si:Simulation is already running in run director:
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si.env已补充完整
之前能提,但是有时候又回出现这个,然后一直跑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参照这个脚本,加了si.env中的,结果报environment variable 'CDS_Netlisting_Mode' is not set to "Anal ...

这个错应该是你加载的cadence文件没有设置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吧

网友(2020-12-21):
good sharing, all are good skills

网友(2021-03-03):
mark下,方便以后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