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数字下变频的一个问题。

楼主(2016-11-15):
将一个中频信号用数控振荡器NCO下变频到零中频后,来个低通滤波,就可以把有用信号抽离出来了吗?我最近在做数字下变频,但是仿真结果跟用MATLAB仿真的大有不同,郁闷死了,怎么调都调不好。
matlab代码:
    clear all;
    b=2e6;
    taup=40.96/1e6;
    fc=20e6;
    n=(50 * taup * b);
    t = linspace(-taup/2,taup/2,n);
    s= exp(1i * pi * (b/taup) .* t.^2 + 1i * 2 * pi * fc .* t);
之后对real(s)进行下变频,nco设置为时钟100M,输出20M,用NCO的输出乘real(s),这是下变频,我在加一个滤波器,是不是就可以把有用信号单独滤出来了呢,求解。不知错在哪里。

楼主:
代码更正如下(方便分析),贴图对应更改后的代码,已调信号s= exp(1i *2* pi * b/100.* t + 1i * 2 * pi * fc .* t),dataa是已调信号s的实部,datab是NCO输出,result是两者相乘的结果,这个相乘的结果就开始与matlab仿真的结果不相同了,ast_source_data是result滤波后的结果,幅度有点小,截取频率调高,幅度会变大,总的来说就是是result的外轮廓,貌似是个正弦,我感觉把中频降低了,但是没有到零,可是明明NCO已经将中频信号下降到零中频了呀。对比matlab仿真如下:

对应已调信号实部,与NCO相乘之后的结果,滤波之后的结果(明显是低频正弦信号,没有显示完整,周期比较大)。对比一下,令人忧伤。
谁做过,帮忙解释一下吧,太蛋疼了。
20K的正弦信号加到20M的载频上,用NCO降低到零中频,用截至频率20k的滤波器滤波,怎么就不对呢。改为截至频率10M滤出来的是一个频率也很高的正弦信号...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matlab结果正确,FPGA结果不正确。
(1)滤波器用的不对;
(2)中间环节溢出;
(3)算法bug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首先感谢您的热心解答。
应该是下变频出了问题。在matlab中我把下变频之后的数据存储起来,放到FPGA中进行了滤波,结果虽然粗糙,但轮廓是正确的,所以是下变频出了问题,这也可以从两者的仿真图中看出,matlab与fpga的仿真图从下变频结果开始不一样,简直是完全不一样。
我的matlab中的数据:                 采样速率为100M,而载频为20M,
我在quartus中调用NCO ip核:     输入时钟100M,输出20M,
之后用matlab中的数据(已调信号(实信号))与NCO的输出进行相乘,结果为什么不对呢,乘法器也是调用的ip核,我想问一下乘法器哪个细节可能出了问题呢?
期望得到您的回复。

网友:
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,下变频非常简单,要注意:
所有的操作都是有符号数。

楼主:
改正过来了。谢谢您的回答,一个很简单的错误,我在更改了NCO的输出频率之后,没有及时修正相位增量,导致的错误,实在是不应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