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中如何实现不同agent中的sequence的同步?

楼主(2016-11-16):
环境中有两个agent,一个agent负责给芯片下配置,一个agent负责查找,相当于两个不同功能的agent。
现在我想在查找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,给芯片下一个配置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agent之间协同操作,相互知道对方所进行到的阶段。

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有?

网友:
张强书中“sequence之间的复杂同步“”那一小节和你说的问题有些类似,使用的virtual sequence,可以参考下,看是否有帮助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张强书里说的sequence同步指的是“同一个agent内的同步”,我理解是这样的,你觉得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是吧,我记得好像agent名字是一样的,但是是在不同env中的。我再去翻翻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使用virtual sequencer,在testcase中切换,切换成不同的agant来发送数据

    不过如果需要回读数据的复杂同步就不知道了,初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