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提取netlist option问题

楼主(2016-11-16):
各位,请教一下。

如使用LVS提取版图netlist,如何使提取的finger mos仍然有n>1这个参数。

现在我们使用的不管画n等于几,最后提取出来的都是单根n=1情况。

网友:
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需要改成Yes
LVS Reduce Parallel MOS需要改成No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。